参考芯片手册设计的电路,怎么一上电芯片就烧了?

楼主(2015-10-28):
求帮忙指点下~  感激不尽~!!!

只上這個部分的電路,上電還是燒嗎?>_<

网友A:
先确认下有没有短路。

网友B:
检查是否短路了,封装是否有问题,芯片是否焊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认下有没有短路。

焊接后已测,没有短路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是否短路了,封装是否有问题,芯片是否焊反。

这三个问题已经排除了~    还有其他可能吗?

网友:
你只焊接芯片和输入电容,然后把后端电感,二极管全部去掉。你看看上电还是否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检查是否短路了,封装是否有问题,芯片是否焊反。

把C6换一个大的试试,1nF会不会有点小,单独只焊电源部分,对着手册,测一下每个管脚的值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有可能上电一瞬间会有尖峰脉冲,超过芯片的耐压,从而烧毁芯片,你用示波器抓一下上电瞬间输入端的波形,再看看芯片的耐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C6换一个大的试试,1nF会不会有点小,单独只焊电源部分,对着手册,测一下每个管脚的值是否在正常范围 ...

两个1nf电容均换为100nf电容,没起到效果~  这就是参考芯片手册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C6换一个大的试试,1nF会不会有点小,单独只焊电源部分,对着手册,测一下每个管脚的值是否在正常范围 ...

把pcb发出来看一下……

网友C:
把8脚串个1uf的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8脚串个1uf的电容试试

现在不烧了,但是输出电压为-6V   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不烧了,但是输出电压为-6V   为什么?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8369297\QQ\WinTemp\RichOle\ELGGR_1FC86O7NDK}3~9IL1.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278369297\QQ\WinTemp\RichOle\ELGGR_1FC86O7NDK}3~9IL1.png
可以调

楼主:
谢谢指导!原因找到了~  是后续运放有坏的芯片导致12V电路工作异常,烧坏芯片了

网友:
额,还是顶下

网友(2015-12-24):
一般就是看下前后端电路是否有问题,顶

网友(2016-05-03):
    还是顶一下

网友(2018-02-08):
    测试上电瞬间过冲还是芯片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