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审核一般都审核哪些内容,坐等高手指点!

楼主(2015-10-28):
硬件设计中PCB设计审核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比之原理图设计还要繁琐,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那么,PCB设计审核都要审核些什么东西呢?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1、如果是首次使用的器件,请先检视元器件的封装做的是否正确。
2、审核安装定位孔,以及出面板元器件的位置与DXF标示的位置是否相符。
3、审核滤波元器件的摆放位置,滤波电容是否靠近需要滤波的元件放置。
4、审核电源平面、地平面。
5、审核高速信号线是否跨分割,以及高速信号线间距。
6、审核高速信号换层处是否有伴地过孔。
7、高速信号线是否走在敏感器件下方或附近。
8、各功能模块的走线是否符合design guide。
就想到这么多,要下班啦,不想啦!请高手,大牛们补全,谢谢!

网友A:
布局限高,限布区域,底部限高,滤波电容是否靠近芯片,布局是否美观,散热是否被挡住? 温度检测的位置是否合理? 走线长度是否符合要求? 是否有做pin delay? 关键信号是否有进行特殊处理? 等长设置的组是否符合要求? 板卡丝印是否齐全? 电源的通流量是否足够? 热量集中的地方是否有敏感器件? 变压器、晶振是否有挖空处理? 螺丝是否方便安装? 风扇座子是否有预留? 电源接入位置是否合适? FPGA或者CPU的pin分配是否方便走线和布局?

网友(点评):
感覺是出來倒垃圾的,一股腦兒全丟給樓主就對了!>_<!!!

网友A:
这样是很舒服的,只要让他把什么都查看一遍

我了解垃圾倒別人家的那種感覺。^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布局限高,限布区域,底部限高,滤波电容是否靠近芯片,布局是否美观,散热是否被挡住? 温度检测的位置是 ...

其实学习的过程都是痛苦的,但学到东西后又是快乐的!请把你们的垃圾(知识)都倒给我吧!让垃圾来的更猛烈些吧!让我痛不欲生!!!!

网友(点评):
這是武俠小說裏面的金針過穴嗎?拿針扎自己,把潛能全逼出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是很舒服的,只要让他把什么都查看一遍

你们都是坏银!!!!

我可沒跟你講過俺是好人!^_^

网友:
再补几条
0:制板难度及加工难度评估,确认是否需要优化设计。
1:接口及连接器摆放是否合理,连接器1Pin有相关标示,板间连接器对应关系是否正确。
2:元件摆放是否方便维修测试及更换,
3:整板叠层方案及电源布局是否合理。
4:时钟电路及时钟走线是否合理。
5:模拟电路布局、Ref参考、模拟输入及输出走线是否合理。
6:热设计及散热处理。
7:高速线路拓扑结构检查及走线检查。

网友B:
分享一个给你。

PCB评审要素表(EMC).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享一个给你。

谢谢啊!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都是大神,小弟学习了

网友(2016-01-17):
谢谢啊!非常好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