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重叠检查 直接源码复制上来了 为了没有权限下载考虑 需要的可以复制去 PS 非原创

楼主(2015-10-28):
    axlCmdRegister("sv" `Stack_Vias)
    procedure( Stack_Vias()
             let(
                        (vias
                                lx
                                ly
                                ux
                                uy
                                StackVias
                                logfile
                                rep_file
                        )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Design(nil)
             axlVisibleLayer( "VIA CLASS/TOP" t)
             axlVisibleLayer( "BOARD GEOMETRY/OUTLINE" t)
             axlVisibleUpdat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VIAS"))
             via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StackVias=nil
             foreach( via  vias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VIAS") ?onButtons `("VIAS"))
                            lx=car(via->xy)-8
                            ly=cadr(via->xy)-8
                            ux=car(via->xy)+8
                            uy=cadr(via->xy)+8
                     axlAddSelectBox(list(lx:ly ux:uy))
                     n=axlGetSelSetCount()
                     if( axlGetSelSetCount()>1  then
                              StackVias=cons(via StackVias)
                              ); end if
                            );end foreach

                         logfile="./Stack_Vias.txt"
                         rep_file=outfile(logfile)
                  fprintf(rep_file "\t Stack Vias Report\n\n padstack Name\t\tLocation\n\n")
             foreach( via StackVias
                  fprintf(rep_file "%L\t\t%L\n" via->name , via->xy )
                           );end foreach

             if( length(StackVias)==0 then
                        axlMsgPut("No stack via.")
              else
                       axlMsgPut("%d stack vias exist."  length(StackVias))
                      );end if
                     axlClearSelSet()
               close(rep_file)
               axlUIViewFileCreate(logfile "Stack Vias Log" t)
              );end let
            );end defun

网友:
    axlAddSelectBox(list(lx:ly ux:uy))
    这里的bBox不太合理,实际上这个bBox是包住REGULAR的正方形框,而不是实体圆形的框,所以斜对角上并没有重叠的也会误报
    而且,左下右上拓宽8mil来寻找范围内的vias不太合理,斜对角的超过8mil,你的方法会漏掉很多
    要检查过孔重叠,实际上ANTIPAD有重叠也需要考虑在内
    正确的应该是
    vPoly1 = axlPolyFromDB(via1, ?padType 'ANTI)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vias"))
    axlSingleSelectBox(car(vPoly1)->bBox);这里抓到的依旧是方框,而不是圆形的框,所以需要下一步进行筛选
    via2s = axlGetSelSet()
    foreach(via2 via2s
        unless(via2 == via1
            vPoly2 = axlPolyFromDB(via2, ?padType padType)
            ...
            ;然后通过axlPolyOperation(vPoly1 vPoly2 'And)来判断俩via是否真的有重叠(具体筛选方法就不在这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