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gerber文件遇到问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2015-10-28):
    为什么15.5版本的allegro软件,在出gerber文件的时候,不能单独出一种文件(比如钢网文件),没有那个框框可以勾选?。。。谢谢!

网友:
    因为太老了。出不动了。。

网友:
    没玩过15.5版本的

网友:
    跟出走线层是一样的,设置好层就行了。
    可以参考学堂课程:http://mooc.eda365.com/course/89

网友:
    有勾啊,,我的有~~

网友:
    15.5版本也是可以单独出的

网友:
    直接用高级的16.6,没见过15滴

网友:
    說明你用的win7系統,需要更改一下系統設置。控制麵板》》》》個性化》》》》顯示》》》如果之前是中號改成小號,如果是小號改成中號。。。。。改過之後出gerber前面就有勾選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