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求助] HFSS/Q3D 中材料参数变量化

楼主(2015-10-29):
各位,

      HFSS/Q3D 中新建一个参数随频率变化的材料模型(如 d-k模型或debye模型)时,
    介电常数和损耗角能否设置为变量,应该怎样操作?

网友:
简单debye模型:
tools-->edit materials-->add materials-->set frequency dependent-->debye model input
多频点debye模型
tools-->edit materials-->add materials-->set frequency dependent-->multipole debye model input
自定义各个频点和DK DF数据:
tools-->edit materials-->add materials-->set frequency dependent-->enter frequency dependent data points

网友:
D-K模型是什么?还请告知。

楼主:
不好意思,是D-S (D-Sarkar)模型,输错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新建一个 D-Sarkar 模型,想将其介电常数设置为变量(比如为 $pp_dk),
但是软件会跳出一个错误,提示要输入数字才行,设置这种材料模型时不能使用变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D-S (D-Sarkar)模型,输错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想新建一个 D-Sarkar 模型,想将其介电常数设 ...

hfss已经内置了Djordjevic-Sarkar的模型,你直接输入一个频点就好。
觉得不满意也可以自己输公式。
直接在relative permitivity 的value和Bulk conductivity 的value输入你的变量名,如 $pp_dk ,然后再设置你的公式。
Freq是软件默认的频率变量名,记住F要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