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f-page 与 net Alias

楼主(2015-10-29):
请问一下大家:原理图中网络连接用了off-page页连接符后,可以不加网络名net Alias吗?以前的做法都是用了页连接符off-page的时候同时也会加上网络名net Alias,当然两者名字是一样的。听一个同事说用了页连接符就不用加网络名(总线的页连接符除外),这样看起来更简洁,用查找的方式也确实能连接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
能连上,但是看图不方便

楼主:
谢谢,就是因为要看起来简洁,才要求删掉的。另外请问一下,可以批量处理,页连接符的 符号替换吗?(只是符号替换,因为要求原理图统一使用一种页连接符)

网友(2015-12-04):
小的设计是可以这样

网友:
off-page是在不同的张数间用的
net Alias是在同一张图上用的

网友:
无敌感谢大大的用心分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