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user preferences editor不保存及ENV问题

楼主(2015-10-29):
如图所示:1. 开启allegro PCB弹出ENV错误
                  2. 开启Allegro PCB设置好 user preferences editor、Apply后关闭Allegro PCB窗口;再次开启Allegro PCB、前面设置的user preferences editor未保存
以上两个问题是最近使用中出现的。之前是OK的
有大侠知道原因吗 谢谢!

网友:
env 檔案是要放在 Home 路徑下的pcbenv 裡面.
檢查 Home 的設置與你說得的env 檔案位置是否吻合

网友A:
    检查一下H:\PRO\pcbenv\env文件的420行,可能有不正确的参数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H:\PRO\pcbenv\env文件的420行,可能有不正确的参数定义。

第420行没发现有啥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H:\PRO\pcbenv\env文件的420行,可能有不正确的参数定义。

好了,这个路径库不能设置、删除路径后可以一并解决我的上述两个问题。
    但奇怪的是以前还可以设置的、现在怎么不行了呢。记得没错的话 这个路径设置的是3D模型吧
    总之 先谢谢大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420行没发现有啥问题啊

检查一下%CDSROOT%\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中“set STEPPATH = . step ../step $ALLEGRO_SITE/step”这行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CDSROOT%\share\pcb\text目录下的env文件中“set STEPPATH = . step ../step $ALLEGRO_SITE/ste ...

这一行还在,不过这个ENV和HOME设定的那个ENV有啥区别

网友:
    一个是系统默认,一个是用户自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