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怎么做封装啊

楼主(2015-10-29):
    allegro 怎么做封装啊?原理图还好,PCB的就难了。

网友:
    先根据手册上给出的参考焊盘的尺寸用PAD Designer画出需要的焊盘,然后用PCB Editor根据实际尺寸画出外框丝印以及字符层

网友:
    相对protel和pads,就是多了做焊盘的过程,其他过程都差不多,多结合移动命令,正规的封装还是很好做的。要是你懂aotocad,那复杂的封装也是很容易做的

网友:
    这就是基本问题了。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934  自己做的,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