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长信号组如何计算(设定)组内误差

楼主(2015-10-29):
对于一组要求等长的信号,如何设定其范围。有没有经验值。比如1G的信号要求为组内100MIL?  10G的信号要求为组内5mil?100M的信号200mil?等等,这个如何确定。比如设为50和100mil的工作量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可以设为100mil就不要设为50mil了。这个如何确定?

楼主:
或者大家把自己知道的经验值给上,知道一个就方便别人一个(做参考),谢谢!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芯片的时序来定的。

有些芯片做得比较好的,板上误差可以放大一点。

网友:
    datasheet上都有写

网友:
    一句话,看参考手册……,百年不变的定律

网友:
    看参考手册

网友(2019-11-25):
    学习了,虽然没学到什么

网友(2021-04-01):
    最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