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多段连续线段转换为 Shape?

楼主(2015-10-29):
在绘制封装时,如何将 Place_Bound_Top 层的多段连续线段转换为一个 shape?
我需要定义封装的高度,如果 Place_Bound_Top 是零散的线段,定义高度的时候好像就没法选中。
请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先保证线封闭,然后compose shape。

网友:
先把分开的线闭合,然后用Z-COPY

网友:
把二楼和三楼的方法一起用,就可以了.

网友:
應該說2L和三樓的方法都可以

网友:
还有一种方法,重画一个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