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层面显示问题

楼主(2015-10-29):
   当我们TOP BOT 层面都有零件时看起来会感觉很乱,零件编号与零件外框同时显示,求大神如果只想显示TOP 层的零件的外框(隐藏标号),要怎样设定呢?在别的层面添加外框能达到效果也可以~
   另一个问题  按L 层面设定中那个linked to 是什么意思呀?
谢谢!

linked to

linked to

网友:
你可以利用查找相似对象,全局设置将标号都可以隐藏隐藏起来!

网友:
    选中top层任意一个标号,右击选择find similar objects,将string type和layer都改为same,OK

网友:
    再在弹出的PCB inspector中即可全部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