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OSP 跟沉金会对天线参数有影响吗

楼主(2015-10-29):
    如图,如果板子做OSP 跟沉金会对天线参数有影响吗?

网友A:
    影响有,不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影响有,不严重。

cousins,你能跟我细说下吗?谢谢,主要的影响有哪些
所有的参数都是一样的,就只有工艺不一样而已

网友A:
    对铜表面的处理和蚀刻不同,略微的影响下导电率和粗糙度,使得天线传输线阻抗出现很微小的偏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不用太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铜表面的处理和蚀刻不同,略微的影响下导电率和粗糙度,使得天线传输线阻抗出现很微小的偏移。几乎可以忽 ...

    好的,多谢

网友:
    对你正常使用是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即使你是用矢量网络分析仪看,也是有些参数差距,但是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