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爬电间距

楼主(2015-10-29):
PCB内,各电压下,交流、直流,爬电间距的问题,应该参考IPC和GJB哪些标准?

网友A:
UL,CE,3C
看你的产品要销往哪里了

网友B:
IPC9592,以及IEC60950 PCB上关于安规的问题可以问我

网友:
这个也能找到太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C9592,以及IEC60950 PCB上关于安规的问题可以问我

    Hi,大侠,您有这方面资料方便提供一下么?可以的话麻烦发送 qiqiangguo@126.com,谢谢!  经常纠结PCB上关于L和N之间,或它们对地之间的间距如何控制?中间是否需要镂空来增大爬电距离?镂空多大比较合适?AC同一般小信号之间间距最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CE,3C
看你的产品要销往哪里了

已经找到了  谢谢

网友(2016-07-11):
引用 楼主:
已经找到了  谢谢

hello,方便共享一下么,最近也有这个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