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 16.6 导入的器件封装,丢失部分pastemask 怎么破?

楼主(2015-10-29):
    5金币

    如题 。导入的器件封装时  原封装一个大焊盘上有4个小的 pastemask 区域 但导入 allegro后 只剩下1 个pastemask 区域  其他3个丢失了 。请问有大神遇到过吗?怎么破呢?

补充内容 (2015-11-12 13:48):
update symbols  勾选上 shape and flash symbols   封装回复正常 。。 但看着库里的封装也没有更新过啊?不知识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情况是偶然的 这怎么解释呢? 还有就是 我新建brd文档 调用同一个封装  又是好的。会不会是文档设置 ...

这是因为database的原因。
假设板子上某封装曾经使用过a.pad,那么该板子的数据库就会保存这个a.pad。
之后如果修改这颗封装上的a.pad(命名未修改),封装再次调入板子,allegro会优先选择数据库里的旧的a.pad,而不是你修改后的库里的a.pad。这时候就会出现pad没有更新的情况。

    解决这个问题也很简单,删除错误封装之后,点击tool>>>>>>pad 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点击option下的purge->>>ALL>>>>出来一个数据库里的无用pad列表。>>>>>>关闭>>>>purge these unused padstack>>>OK

然后数据库里的无用pad被清除后,导入改过的封装。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B:
    没遇到过,如果是用铺铜做的,会不会放到其他层的pastemask了,颜色没打开

网友C:
    楼上基本正解吧,,放在package的paste上了,但是artwork没加?
封装里有的,导入进去不可能丢失..

网友D:
    在option打开 package geometry- pastemask_top就可以了。另外大焊盘的分割钢网可以在钢网厂那边做,超过多大开孔则分割,自己在焊盘上只放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过,如果是用铺铜做的,会不会放到其他层的pastemask了,颜色没打开

不是颜色没打开,导出gerber后也是这个情况 , 库里的封装确认是对的  而且别人电脑上导出是正确的不会出现丢失情况。 电脑上传不了图片 要不更直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基本正解吧,,放在package的paste上了,但是artwork没加?
封装里有的,导入进去不可能丢失..

我确定不是显示和操作的问题  ,我也纳闷呢。 别人电脑导入就是正确的  。我的就是丢失部分,奇怪的是 就个别器件会丢失钢网层,问了一圈 都没碰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option打开 package geometry- pastemask_top就可以了。另外大焊盘的分割钢网可以在钢网厂那边做,超过多 ...

    应该不是显示问题 。paste 层打开的。其他封装都OK的 ,就个别器件封装会丢失 ,而且只丢失部分paste层 四个shope 只留下一个。他人电脑上调用都是好的。这才是问题所在。

网友:
    上文件.....把所有层都打开也找不到么?更新下封装呢?
    相信软件,这种事上是不可能出bug的,不然就不要玩了.

网友A:
    我怎麼感覺是PAD庫文件路徑問題。封裝調出來的PAD還是老PAD。。要是真如樓主所講,就是見了鬼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显示问题 。paste 层打开的。其他封装都OK的 ,就个别器件封装会丢失 ,而且只丢失部分paste层  ...

有没有可能 你的这个部分的pastemask和pad是用shape symbol做的,然后没有导入这个部分的?建议在本机下保存下封装,create symbol试试看~~

网友:
    哈哈....
看可以的电脑cadence的版本
    特别注意:打上最新的补丁(至少与可以电脑一样的)

网友:
    表示目前没碰到过   观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麼感覺是PAD庫文件路徑問題。封裝調出來的PAD還是老PAD。。要是真如樓主所講,就是見了鬼了。

    update symbols  勾选上 shape and flash symbols   封装回复正常 。。 但看着库里的封装也没有更新过啊?不知识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可能 你的这个部分的pastemask和pad是用shape symbol做的,然后没有导入这个部分的?建议在本机下 ...

    update symbols  勾选上 shape and flash symbols   封装回复正常 。。 但看着库里的封装也没有更新过啊?不知识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update symbols  勾选上 shape and flash symbols   封装回复正常 。。 但看着库里的封装也没有更新过啊 ...

这就对了嘛,因为allegro里的封装PAD是从pad库里调出来的,PAD上的shape symbol是从shape 的Psm库调出来的。所以,如果Pad上调用的shape错,则pad错,则封装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对了嘛,因为allegro里的封装PAD是从pad库里调出来的,PAD上的shape symbol是从shape 的Psm库调出来 ...

    这种情况是偶然的 这怎么解释呢? 还有就是 我新建brd文档 调用同一个封装  又是好的。会不会是文档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database的原因。
假设板子上某封装曾经使用过a.pad,那么该板子的数据库就会保存这个a.pad。
 ...

 感谢。。。

网友(2016-02-04):
    版本16。6 目前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焊盘 pastemask 丢失。封装单独打开没有问题!!但是在导入PCB中就会出现。

    以上方法都试了无效。
因为只有一个封装是这样,

解决办法:手工在PCB里画上pastemask.

网友(2019-06-01):
    这个问题先mark一下, 以后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