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的区别

楼主(2015-10-29):
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的区别

网友:
我目前为止,画板还从来没有via开过窗,要是pcb密集的话,还容易造成短路,真没啥好处

网友:
看板子的线密度,如果是线比较密,安全间距比较少,最好就是盖绿油;如果线距没有问题,波峰焊的时候会把孔堵住反而增强了你的过孔可靠性,是有利的 ,同时增大载流能力。

网友:
我工作中遇到过过孔开窗的要求 而且过孔必须大于35-40MIL 刚开始不了解后来一想大概是硬件担心PCB原理设计出过打算用过孔当测试孔或者是飞线焊盘用吧

网友A:
    走线想开窗在AD14.3里如何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走线想开窗在AD14.3里如何设置

    可在sodermask层画与走线相同的线即可

网友: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如何实际渐变的线宽,例如开始线宽是10mil 最后线宽是20mil

网友(2015-12-13):
    可以画region吧

网友(2016-01-12):
    我想知道,对于板厂,他们更希望你选哪个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