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AD13无法新建元件封装编译出错

楼主(2015-10-29):
首先说明,我用AD这个软件已经有6年了,画过PCB不计其数,一直以来所有元器件和封装等等都是自己创建的,所以不是本人操作问题。
新建元器件,然后新建封装,将它们链接。。。编译出错!怎么办啊?救命!
软件版本:

编译出错:

软件使用年限: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

网友:
    问题描述过于简单,无法看清问题所在,固件是器件中含有非法的属性,无法建立连接关系,比如封装中含有过孔的存在,是不能当做焊盘使用的,根据你的问题,只有一点点删掉你器件中的属性看看,看看只留一个引脚一个盘是否会出问题,如果没有继续撤销看看问题出在那?

网友:
    我也这个版本呀,没有问题。

网友(2016-01-19):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问题

重装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