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如何利用alt 设置组合键

楼主(2015-10-30):
如题,比如我希望 alt+1设置为color192.可行吗

网友:
    貌似不可以,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我看到之后尝试了一下。
    用alt是可以定义组合键的,但是测试结果是只能跟功能键组合。比如F2、UP这种。格式参照其他组合键位就行。

    需要注意的是:

   本身在allegro界面中就可以按alt+字母,呼出菜单,所以我认为这个键位相当于ALLEGRO系统中就已使用了。在men文件中也没找到可以更改这个键位的。而且这个键位在Windows中也是这样一个角色,alt+字母 呼出菜单~

   而且有些组合无法更改 比如alt+F4,直接就会关掉~

其实 shift ctrl meta 都可以组合使用,我测试的时候是把meta的组合改成了alt,你要是想用也可以试一下~ 但是不要按到alt+F4了哦~

网友:
    stroke用起来杠杠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