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non-vectorized text怎么不能选

楼主(2015-10-30):
allegro中non-vectorized text能选了后,打印不了,哪位大侠帮忙发个步骤及注意点啊,急!!!

网友:
  亲测勾选完了就能打印;并没有什么步骤和注意点~请注意打印机设置情况 和 不能打印的提示信息~

网友:
file-plot preview先预览下是否是要打印的,确认没问题了就点左上角的print,再设置用哪个打印机和纸张大小,点ok打印

网友A:
    字体设置了吗?

网友B:
    是不是没装pdf那个软件啊,这个是需要adobe的吧?猜测啊,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体设置了吗?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53236350\QQ\WinTemp\RichOle\(Q)I3DDJBSJ7]HL6M}0%[OG.png还是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没装pdf那个软件啊,这个是需要adobe的吧?猜测啊,勿喷..

    装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问题出在哪呢

你不要抄我的字体名称,要看你的字体列表里面有哪些,自己选一个填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抄我的字体名称,要看你的字体列表里面有哪些,自己选一个填进去。

    终于搞定了,非常感谢,我这个字体是默认的,原来这也要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