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IO引脚电压问题

楼主(2015-10-30):
用的赛灵思spartan3芯片,IO口标准电压是3.3V的。但是发现有一个io口误接了5V的信号,现在暂时还能使用,不知道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另外问下大神,哪里能看到io口电压的标准

网友A:
长期使用是会出问题的,就像你接触静电一样,偶尔一下没有任何问题,要是你一直都生活在高压下,你不出问题就怪啦。至于IO电压,在电气说明里面都会写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期使用是会出问题的,就像你接触静电一样,偶尔一下没有任何问题,要是你一直都生活在高压下,你不出问题 ...

就是没找到IO的电气说明才捉急啊

网友A:
一定会有的,可能是你找的datasheet不对,因为FPGA的资料比较多,每一款IC都很多文件,所以你要找到对应的,如果没有是不可能的,那样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会有的,可能是你找的datasheet不对,因为FPGA的资料比较多,每一款IC都很多文件,所以你要找到对应的 ...

找到了,最高4.6V。看样子我要再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最高4.6V。看样子我要再改了

所以,还是找资料的问题

网友(2015-12-13):
挂电阻分压应该可以吧?

网友:
你咋挂?留地了?

网友:
Xilinx 5V I/O Tolerant FPGA
The Virtex™ product family can interface directly with 5V systems without the need for translation circuitry.

有標示 5V I/O Tolerant 的 FPGA 產品,5V 訊號可以直接灌到 I/O 引腳上;但輸出就只有 3V,必須確認可以推得動周邊的芯片,且 Noise Margin 會變小。沒有標示的最好就用 Level Translator 或 Level Shifter 隔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