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求助!感激不尽!

楼主(2015-10-30):
我想问下怎么计算这个输入功率啊,我要得到这个电路的效率,谢谢!

网友A:
输入功率不就是你用P_probe1测的么?
源功率dbmtow(0)就是将dbm(0)转换为功率,也就是1mW.
polar就不用我解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功率不就是你用P_probe1测的么?
源功率dbmtow(0)就是将dbm(0)转换为功率,也就是1mW.
polar就不用 ...

你的意思是直接添加公式:P_Probe2.p/P_Probe1.p就是 这个电路的效率?  这样子我仿出来好像结果不太正确,所以我就想是不是那个输入功率探针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直接添加公式:P_Probe2.p/P_Probe1.p就是 这个电路的效率?  这样子我仿出来好像结果不太正确 ...

是我解释得不够清楚么。。。
源功率是信号源的功率
输入功率是输入端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