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封装怎样忽略 错误?

楼主(2015-10-30):
  请教大神,建封装的时候画异形 PAD 加了一个铜箔,然后把焊盘放在铜箔 里面,可是这样做出的封装在 PCB 中显示有报错,怎样才能忽略这些报错呢?即把这些报错当成正常,不显示异常,求教~

网友A:
Design/Netlist/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sign/Netlist/Update Free Primitives From Component Pads...

这样是不是把所有的错误都忽略了?想只忽略这一处报错

网友:
添加一条规则
(HasFootprint('FZ'))
单引号内位你的封装名。对应于你的警告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通常是这么干,用多个焊盘拼。规则中设置也可以。

网友(2015-12-02):
你这种封装最好就用顶层画出图形,再复制一份画好的顶层图形并转换到顶部焊接层,盖在顶层上,最后放一个焊盘到图形上,像图中没必要放4个GND,一个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