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多次刷机后识别不了USB

楼主(2015-10-30):
板卡多次刷机以后,识别不了USB.USB 接口电路如图1所示,静电管电容3pf.
不正常的板,去静电管,换CPU,d+电平一直0.6V。
正常的板子D+要么是3.3V(图2),要么0到0.6V再到1.36V(图3)

网友A:
开始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能用吗?

开始能用,,

网友B:
你刷机也只是更新了flash里面东西吧,你CPU肯定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你USB异常呢?可能是你底层代码已经被破坏。你要换也是换flash吧?

楼主(2015-12-03):
引用 网友B:
你刷机也只是更新了flash里面东西吧,你CPU肯定没什么问题。为什么你USB异常呢?可能是你底层代码已经被破 ...

刷机是更新FLASH里面的东西,换FLASH后正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