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负片缺陷带来的耐压测试未通过

楼主(2015-10-31):
客户反馈控制箱未通过耐压测试,查看文件发现AD中设置了keepout,但由于AD缺陷负片未起到作用,只有正片避让了铜皮。提醒大家AD负片(plane)层需要特别关注这种客户特殊要求。另外有些内部要掏空的地方负片层也要注意避让(不要漏铜了)。

网友:
这个好像没有有效的堵错措施,只能设计师后续目检吧

网友A:
对于负片,以前我也是吃过大亏的,不过用的是pads,当时做插件封装没有把25层加进去做隔离,导致通孔短路。之后再也不用负片,建议新手和不熟悉负片的,尽量不要在pcb中用负片,现在电脑配置都很好,用正片出资料电脑运行速度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负片,以前我也是吃过大亏的,不过用的是pads,当时做插件封装没有把25层加进去做隔离,导致通孔短路。 ...

pads  好多人通常用正片 原来是有原因的

网友B(2016-02-15):
用AD软件,使用负片,还要单独画出禁布区域?怎么画?是指外框再来一层Keepout? 有用过负片,但不用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AD软件,使用负片,还要单独画出禁布区域?怎么画?是指外框再来一层Keepout? 有用过负片,但不用这样啊

外框不用画吧 内框肯定要画的 keepout只对正片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