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rcad画层次原理图时,多次调用同一模块元件位号如何控制?

楼主(2015-10-31):
请教:orcad画层次原理图时,多次调用同一模块,如果模块里的阻容位号为R1,C1。则如何保证某一次调用模块的位号改为1R1,1C1。而另一次调用模块的位号改为2R1,2C1.

楼主:
就是每次调用都给模块里的元器件位号加前缀,比如模块里的位号是R1,第一次调用位号改为1R1,第二次调用位号改为2R1。

网友:
好像不行的吧

网友:
沒有這樣功能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