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电容旁边打孔的问题

楼主(2015-10-31):
如滤波电容在底层,把它连到电源或者接地层以后旁边打了两个孔,那TOP层不就是看到那里光秃秃两个孔么?还需要不需要怎么处理?

网友A:
你还能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

就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能怎么处理?

就是不知道啊,想的是需要不要在上面再画一块铜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知道啊,想的是需要不要在上面再画一块铜箔。

没必要

网友:
电源过电容即可

网友:
    一不能降低阻抗 二不能增加载流,三又不能提高美观性,完全没有必要加铜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