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DR2中数据与地址线连接

楼主(2015-10-31):
求教下,关于DDR2中与CPU连接的数据线可不可以互相调换,那么地址是否也可以调换。网上找了些资料说是数据可以调换,地址不能,表示不知道为什么,求教大神们指教指教

网友:
地址不能调换,举个例子,左右拿只白球,右手拿只黄球,两手交叉伸出去交叉收回来,和两手平行伸出去平行收回来,对于你来说,是没有区别的,左右还是白球右手还是黄球,但地址线是不一样的,会造成阻塞,会出现换乱,数据线建议每组起始线不要交换

网友A:
数据同组之间好像可以互换?但是我不知道原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数据同组之间好像可以互换?但是我不知道原理

原理很简单,因为处理数据你的是CPU,RAM只是存储,不管你怎么变的,CPU放进去的是0xf0,读出来的也是0xf0就行了,你变了顺序的话,只是0xf0这个数在DDR中存的形式不同。比如说你高八位和低八位换了,CPU存进去0xf0,11110000,但是在RAM在的存在形式是00001111而你CPU再读取到寄存器后还是0xf0,这就够了。改变的只是在RAM中的存在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很简单,因为处理数据你的是CPU,RAM只是存储,不管你怎么变的,CPU放进去的是0xf0,读出来的也是0xf0 ...

thanks

网友C:
地址线不可以交换,千万别试,我试过了,被老板骂死了,主要因为地址线是行列复用,换了就解不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址线不可以交换,千万别试,我试过了,被老板骂死了,主要因为地址线是行列复用,换了就解不开了。

多么痛的领悟啊,谢谢了

网友(2015-12-03):
INTEL 内存设计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