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数据线互换问题

楼主(2015-11-01):
关于DDR3的数据线,同组之间可以互换,那么当不止一片DDR3,不同组之间的数据线可以互换吗?
最主要是互换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论坛已经有很多这样的问题了,可以自己搜搜,交换原理就是怎么放进去怎么去出来,数据交换改变的是存在ram中的存在形式,不同组不能交换,理由是数据按八位一组,在不同的时间读出与写入,建议多看原厂手册

网友A:
负负得正 错存错取

网友:
八位一组,组间可以交换,组内可以交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负得正 错存错取

如果是错存错取的话,软件部分需要做调整么?还是说直接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负得正 错存错取

还有一个疑问是,如果组跟组之间能交换,那么DQS能交换么?比如说byte_0的DQS_0,DQS_0#跟byte_1的DQS_1,DQS_1#能交换么?还是说整个组的11根线都要完全交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错存错取的话,软件部分需要做调整么?还是说直接就可以用?

不需要,软件把错的当对的写,然后把错的当对的读,错了两次,那就负负得正,读出来的和写进去的就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个疑问是,如果组跟组之间能交换,那么DQS能交换么?比如说byte_0的DQS_0,DQS_0#跟byte_1的DQS_1,D ...

数据组组可以互换一般来说,8XDATA+DM+DQS一起换,组内的8个DATA可以互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组组可以互换一般来说,8XDATA+DM+DQS一起换,组内的8个DATA可以互换。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组组可以互换一般来说,8XDATA+DM+DQS一起换,组内的8个DATA可以互换。

总结的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