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前辈们PCI板卡的布线问题

楼主(2015-11-01):
大家好:
      请问各位前辈,最近在用FPGA来做PCI的板卡,原理图参照ALTERA官方的图纸,但是在布线的时候遇到几个问题,想请教各位大神。
      1:在PCI协议上,提到了CLK信号长度为2.5+-0.1inch,我看有人用PCI9054做接口芯片的是直接将这根CLK线从
       金手指上引入到芯片中,用蛇形线来做等长就好。
       但我的要从金手指上先经过个降压的芯片,然后才可以进入到FPGA中,请问前辈们这样的话我这个长度如何
       来保证呢?这个芯片就按导线来算长度么?
     2:这个标准中的长度是指的从芯片的引脚到金手指的那一端的长度呢?金手指焊盘的长度要算在内么?还是只是走线的长度呢?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如果从降压芯片引脚旁边打一个过孔连接到芯片,然后再去金手指,这样芯片引脚的长度只是个stub,stub应该是不计入长度计算的,我平时算长度也没包括过金手指的长度,不知道是不是需要计算,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我的这个降压芯片是要串联进clk信号里的,clk要从芯片的一头进去,另一头出来才能进到FPGA中进行判断,这样的话要怎么算长度呢?

网友:
    不知道降压芯片的性能里面 有没有传输延迟这个项目 如果有 可以自己换算一下~IC内的线长 ~还真没遇到过~

楼主:
    好的 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