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千兆以太网口通讯不正常(金额:1.2万元)

楼主(2015-11-02):
问题描述:
使用的千兆网的PHY主芯片为88E1112,与电脑进行网络通讯后发现,百兆网通,千兆网不通。经过多次分析和飞线都不能解决,期望哪位大侠帮我们找找故障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1、原理图设计参考
严格按照88E1112芯片厂商Marvell推荐的原理图参考来做。

2、PCB设计参考
变压器两边都严格做了参考,布线等长处理,长度误差均在+-10mil以内。

3、阻抗测试参考
切片测试阻抗没问题,符合单端50ohm±5%,差分100ohm±5%。

4、用网分进行测试阻抗

5、眼图测试正常

网友A:
不会吧,一个千兆网口的东西,不做阻抗控制都应该没有问题啊,88E1111做过20多次板子都没遇到过问题,有可能可以找我来解决。

网友:
    千兆,万兆交换机,都在做,如果可以,我可以帮你们看看。

楼主:
    已有人联系接单。

网友B:
    怎么样才能抢到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才能抢到单啊

    看到有外包订单适合你接时,就立即通过电话或邮件跟我们联系。

网友:
    做过很多次88E1112的应用,我可以解决

网友:
    可能是时钟与数据之间的相位问题

网友:
    我估计这应该是协商方面出问题了,应该从调试器寄存器以及与自动协商方法有关的接线出下手,希望你能早日解决问题

网友:
    当然,第一步得保证你RJ45的线序没有错,这个错了就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有人联系接单。

目前是不是也是必须是认证会员才能接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前是不是也是必须是认证会员才能接单

认证会员里没有人接的话,才会考虑非认证会员。

网友:
    我们一直在用这颗PHY芯片 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啊,一般都是switch那边的问题

网友D:
    你那个眼图就有问题,还说是正常的,我晕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擅长排查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5-12-28):
这个是不是已经结束了?

网友:
你的板卡问题解决了吗? 可以邮寄问题板卡吗?

网友(2016-02-29):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一个千兆网口的东西,不做阻抗控制都应该没有问题啊,88E1111做过20多次板子都没遇到过问题,有可 ...

新手咨询一下88E1111芯片能否仅仅只通过硬件配置,而不需要软件配置。

网友:
应该不需要软件配置

网友(2016-06-08):
这个也要花1.2万元 老子服了

网友(2016-07-18):
我想问下,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个眼图就有问题,还说是正常的,我晕

说说看什么问题,小弟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呢

网友:
    这个眼图也叫正常????

网友:
    我也想接单

网友(2016-09-10):
    你们都是看热闹的人吧?

网友:
    用高带宽示波器测1000base-t一致性测试,如果OK,则代表硬件设计且实现正确,那么剩下就是去排查软件问题了。

网友(2017-01-24):
引用 网友E:
说说看什么问题,小弟也没看出什么问题呢

眼图中间必须是张开的,不可以有波形进去,这张图,眼睛中间有信号(看绿色、蓝色),说明发送大量数据时,有一些信号电平不符合要求,意外着会丢包什么的。

网友(2017-05-11):
    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