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怎么显示pin name呢

楼主(2015-11-02):
如题

网友A:
symbol直接选中pin后在属性栏勾选显示,pcb没有pin na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mbol直接选中pin后在属性栏勾选显示,pcb没有pin name

EE7.9.5有这个显示pin number功能,到了VX版本就没有了,如图。
另外Xpedition版本怎么快速查到并显示某个器件?有没有像pads一样的无模命令? 如SS r1,就可以快速找到R1

网友:
引用 楼主:
EE7.9.5有这个显示pin number功能,到了VX版本就没有了,如图。
另外Xpedition版本怎么快速查到并显示某 ...

1:pin name确实没有。但是你确认你认真找过,没有pin number?何况可以直接搜pin number呢。

2:
fr [-h | -s | -z] refDesList
zr refDesList
都可以,建议输入个?,先学习一下Keyins。

网友:
Xpedition的设计界面自有一套逻辑,不要跟其他软件做比较了。Keyins里面的命令自然不必说,另外Xpedition也加入了元件浏览器,界面的 Ctrl+F 也可以查,跟原理图同步也可以定位,方法就这些啦,找个自己习惯的就好,不要强求跟Pads一模一样啦~

楼主:
非常感谢 prince_yu,yth0 的回答!

网友:
这个什么版本的软件
是不是EEVX.1  32bin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