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5-11-02):
请问,在晶振的输入和输出端分别串联一个33R的电阻的作用是什么?是为了防止晶振对外辐射吗?

网友A:
估计是单端时钟LCOMS电平输出吧? 33R来抑制反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单端时钟LCOMS电平输出吧? 33R来抑制反射吧

25MHZ的晶振,HCMOS的,我也觉得是用来抑制反射的吧

网友:
用来减小晶振的输出振幅的吧,希望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
应该振荡起振

网友:
正面作用如以上兄弟所说,我说下反作用:串电阻还会造成频率偏差较大,  不是很实用,你看到的是一部分芯片上有串,大多数都没有串的。

网友:
可以不接,距离很短

网友:
可以减少辐射

网友:
EMC处理之一,减少时钟信号反射,根据时钟频率电阻一般选择几十到几百欧姆不等,信号仿真时看的很明显。

网友:
串个电阻是为了降低输出的幅度,这样EMI辐射自然会变小了。串电阻的负作用就是起振幅度变小可能会不起振,所以这个电阻不能太大。通常情况下会用0R代替,只有EMI不过的时候,调一下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