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快速获取到所有的NetName??

楼主(2015-11-02):
axlClearSelSe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all") ?onButtons '("noall" "nets"))
nets = axlGetSelSet(axlAddSelectAll())
执行到第三句的时候就会无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DBGetDesign()->nets~>name

~>这个是什么作用??
我的那种方法为什么会无响应,而且最终获取到的nets是ni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作用??
我的那种方法为什么会无响应,而且最终获取到的nets是nil??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NETS") ?onButtons '("noall" "NETS"))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SetFindFilter( ?enabled '("noall" "NETS") ?onButtons '("noall" "NETS"))

为什么我的就不行??软件bug么??
我用其他的类型都没有问题啊
就只有nets的时候会无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