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没有类似sortcar的sortcadr函数???

楼主(2015-11-02):
List = list(list("a" "e" "c") list("a" "c" "d") list("c" "c" "d") list("b" "e" "f"))
按照sortcar排序后,List是
list(list("a" "e" "c") list("a" "c" "d") list("b" "e" "f") list("c" "c" "d"))
我需要的是根据car排序后,再根据cadr排序,但是不能改变sortcar的前提,也就是
list(list("a" "c" "d") list("a" "e" "c") list("b" "e" "f") list("c" "c" "d"))
请问应该如何实现sortcadr这个功能?

网友A:
可以試試下列函數看看

List = sort(List 'fnSortCadr)
procedure(fnSortCadr(list1 list2)
                        let((y1 y2 result)
                                y1 = cadr(list1)
                                y2 = cadr(list2)
                                if(y1 < y2 then
                                        result = t
                                else
                                        result = nil
                                )
                                result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試下列函數看看

List = sort(List 'fnSortCadr)

tmpList = sortcar(tmpList 'axlStrcmpAlpNum)
我目前用的排序是这种
但是会有一个特殊情况,car的内容是一样的,所以还要继续比较cadr的内容
在比较cadr内容的时候,car排序的前提不能改变
而不是直接根据cadr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試試下列函數看看

List = sort(List 'fnSortCadr)

而且所有元素都是字母和数字结合的,所以不能直接用 < > 来比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所有元素都是字母和数字结合的,所以不能直接用 < > 来比较

<> 可以改成 axlStrcmpAlpNum() 再判斷就好
下面是axlStrcmpAlpNum()的輸出結果

Value Returned
0 The two strings are equal.
+num If t_str1 is greater than t_str2 (1 goes after 2)
nil If t_str1 is less than t_str2 (1 goes before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 axlStrcmpAlpNum() 再判斷就好
下面是axlStrcmpAlpNum()的輸出結果

我懂了,也就是可以模仿你的
fnSortCadr函数结构
输出result,sort会根据result的值对list进行排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成 axlStrcmpAlpNum() 再判斷就好
下面是axlStrcmpAlpNum()的輸出結果

是pdf有问题么??
我测试出来的结果跟这个不一样的
str1<str2返回的是t
str1>str2返回的是nil
str1=str2返回的也是nil

楼主:
procedure( AlphaNum2Sort(list1 list2)
        let((x1 x2 y1 y2 result)
                x1 = car(list1)
                x2 = car(list2)
                y1 = cadr(list1)
                y2 = cadr(list2)
                if(axlStrcmpAlpNum(x1 x2) then
                        result = t
                else
                        if(x1 == x2 && axlStrcmpAlpNum(y1 y2) then
                                result = t
                        else
                                result = nil
                        )
                )
                result
        )
)

目前暂时用这个解决问题了

网友(2016-01-05):
支持一下,赞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