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ix,iy 操作命令运行慢

楼主(2015-11-02):
请假大家,最近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在ALLERO里面是移动器件的时候,使用ix 或者iy命令相对移动,速度奇慢。时间大约需要4.50秒钟。经过反复检证校验,也没个解决方案。
但也有点收获,发现以下两种情况下,速度是正常的。
1,env文件使用系统自带默认的文件。
    问题是,我目前的env文件是经过朋友用过多年验证没什么BUG的文件。

2,关掉飞线,使用ix ,iy命令移动,速度也正常了。

还有补充的是,这个问题只是在个别项目上出现,不是所有项目都有。前后是2个项目不同时间段出现了。

不知道有没有人也遇到过这类问题。为查找这个原因费了不少时间。还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先谢了。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可以看下设置不同的画布大小有没有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你可以看下设置不同的画布大小有没有改变

谢谢,就这个项目在别人电脑上运行同样 的操作也没问题。画布大小补充如下:

网友:
换个I7电脑

网友B:
Maybe you should turn off on-line 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ybe you should turn off on-line DRC

不是DRC 开不开的问题。这个也试过关闭。没有任何作用。我现在发现是不光是ix ,iy 命令,就是我做其他的操作比如模块复用,也会因为飞线开或是不开,运行速率是慢或是迅速,有明显的区别。

为什么开飞线就会导致软件运算量增大,进而速率降低许多?不明白。。。

网友:
    把电源和GND加入 VOLTAGE  属性试试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我将自己的env文件中有一条语句“ set display_norepair rats”前面加上了#屏蔽掉,再运行软件操作就没有问题。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找原因的过程中也学习不少。

网友:
    有可能不是画布大小的原因,但画布太大了吧?有可能会影响其它的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