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么获取clinesegs的length???或者lingsegs的length???

楼主(2015-11-02):
我需要对每条net中,不同width的clinesegs进行统计,用来计算阻抗
怎么才能获取到clinesegs的length???

楼主:
这个15版本用不了的吧??
我需要15.5也能使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15版本用不了的吧??
我需要15.5也能使用的

line可以使用axlMPythag()或axlDistance() 函數取開始和結束位置就可以算出長度
arc的話就要使用三角函數,算出arc的弧長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可以使用axlMPythag()或axlDistance() 函數取開始和結束位置就可以算出長度
arc的話就要使用三角函 ...

也就是说,16.3可以用axlDBGetLength()
而15.5只能自己写这个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ne可以使用axlMPythag()或axlDistance() 函數取開始和結束位置就可以算出長度
arc的話就要使用三角函 ...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统计不同线宽的线段总长度
我应该怎么记录这些数据呢??
所有的数据都用
list(width length)
记录,然后car相同的,length相加??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16.3可以用axlDBGetLength()
而15.5只能自己写这个函数了?

是的

楼主:
但是在15.5版本,用F5查询clinesegs时,也是能直接显示Segment length的呀。。。难道不能直接获取这个数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