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器件下面挖空是什么考虑?求助

楼主(2015-11-02):
PCB板器件下面挖空是什么考虑?求助

网友:
元器件的散热 还有就是防止干扰

网友:
你这个板子应该是为了隔离,但是,如果是高速板的话,基本上是为了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
看起来是隔离

楼主:
为什么要隔离呢

楼主:
@asasq1122,这是要刷屏的节奏

网友:
满足安规,旁边有Y电容呀,间距不够就开槽。

网友:
增加爬电距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