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10 安装EDA365 Skill V2.3 问题反馈

楼主(2015-11-02):
在win10系统下安装skill,设置了管理员权限,安装在了D盘根目录,最后也选择了兼容模式安装
安装都没有完成,最后停留在了图片的位置,程序死在那里不动了,只有结束任务才能推出
求解决方案 谢谢

最后停在这个页面,无法完成安装

最后停在这个页面,无法完成安装

网友:
暂时还不支持WIN10系统安装,可以尝试将其它WIN7电脑上安装后的文件复制过来,然后按照以下步骤分别设置环境变量和ALLEGRO.ilinit文件加载就可以了
1.添加用户环境变量EDA365_Skill,内容为复制的文件夹所在路径,例如D:\EDA365_Skill\
2.用记事本打开pcbenv目录下的allegro.ilint文件,在最后面添加一行内容如下,然后保存即可。errset(loadi(strcat(axlOSSlash(getShellEnvVar("EDA365_SKILL")),"EDA365_Skill_Load.il"),"eda365.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