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铜皮引起的开路

楼主(2015-11-03):
如图所示,铜皮未进入bga内部导致网络未连接,奇怪的是设计师说drc未报开路。万欣的是设计师提供了ipc网表,制板之前被发现了,避免了报废。

网友A:
bga区域表层不建议铺大面积铜皮,通常开窗会比pad大,铜皮铺在pad上会使其比其他pad大还有可能使pad不成圆形,也增加虚焊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a区域表层不建议铺大面积铜皮,通常开窗会比pad大,铜皮铺在pad上会使其比其他pad大还有可能使pad不成圆 ...

红色是内层 蓝色是外层

网友B:
版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规则没有设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规则没有设定好?

pcb文件字节太大,没有发过来查看,应该是规则没有设置好。

网友:
DRC没报开路,应该报的是部分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