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里个别元件不能引出走线

楼主(2015-11-03):
    同一个文件,同样的封装,像图中这个引脚怎么也不能引出走线,不知道怎么回事?!!!还有个问题,就是地走线多个元件的连接地网络的走线 只要连其中两个,其他的地走线很多都会消失,就像删除回路那样 ,而且在layout里走这个地线的时候老是提示不能移除回路!...搞得我没办法走线!是设置问题?还是PCB问题?还是软件问题?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
求助啊!!!

网友A:
    上面都写是安全间距问题

楼主:
    问题1解决,是因为copper的原因,放置了铜皮,在layout里刚好又关掉了铜皮显示,软件一直在避让...

    问题二依然无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1解决,是因为copper的原因,放置了铜皮,在layout里刚好又关掉了铜皮显示,软件一直在避让...

问 ...

    右键回路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都写是安全间距问题

问题一已经解决...请教导致问题2的可能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回路走线

我不是要走回路  只是正常的走线,把几个焊盘链接起来,但是连了前边后边的就又消失了....

楼主:
        在layout里边走线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是要走回路  只是正常的走线,把几个焊盘链接起来,但是连了前边后边的就又消失了....

    在layout里面可以走的,只是在Router里面才是这种情况吧,我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ayout里面可以走的,只是在Router里面才是这种情况吧,我也遇到过

那个走地线的问题 我也不清楚 在router里边不行,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又自己好了,这期间我记得只查看过规则和进行过验证设计,其他的都没动...

网友C:
    应该在是router中才会有吧,可以勾上允许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在是router中才会有吧,可以勾上允许回路

是的 在router里边  应该不是回路的问题

网友C:
    是回路的问题,因为你铺了地平面,所以在走线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回路的问题,因为你铺了地平面,所以在走线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双面板 连覆铜都已经删除了 还是这样 只是最后不知道怎么搞它就自己正常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双面板 连覆铜都已经删除了 还是这样 只是最后不知道怎么搞它就自己正常了

PADS的铺铜是删掉不了的,只能隐藏,除非你把铺铜框删掉

楼主(2015-12-04):
引用 网友C:
PADS的铺铜是删掉不了的,只能隐藏,除非你把铺铜框删掉

    请问怎样快速查找指定网络?  怎么看实际走线的最小线宽、间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样快速查找指定网络?  怎么看实际走线的最小线宽、间距?

在logic中查找网络,快捷键S,后面加上网络名在Layout中查找网络,快捷N,后面加上网络名,

第二个问题,怎么看实际走线的最小线宽、间距?没明白你要问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logic中查找网络,快捷键S,后面加上网络名在Layout中查找网络,快捷N,后面加上网络名,

第二问题,通常都会设定好走线间距和最小、最大和默认走线宽度,但是有时候开了哪个自动调节线宽的功能,有些地方走线大于设定的最小走线宽度,小于默认的走线宽度;走线的间距有些可能会比设定最小值小或者大,我想知道这种时候的实际的走线宽度和最小间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二问题,通常都会设定好走线间距和最小、最大和默认走线宽度,但是有时候开了哪个自动调节线宽的功能, ...

你自己在规则里设置就好了;还有,没有自动调节线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在规则里设置就好了;还有,没有自动调节线宽的,

我说的自动调节线宽 是只在router里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自动调节线宽 是只在router里的那个

这个我很少用,走线的时候很麻烦,有时候会不按照你的要求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