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需要统计所有Net不同线宽的总线长,应该用什么方式来储存这对数据

楼主(2015-11-03):
目前获取到的List格式为
((width1 length1) (width2 length2)...(widthn lengthn))
然后根据widthn是否相同,将lengthn相加
这个需要怎么实现??
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来统计??

网友A:
以线宽为索引存到 table 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线宽为索引存到 table 中

table应该怎么使用??这应该就是c语言中的指针吧?
在skill中不知道怎么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线宽为索引存到 table 中

TempList = nil
tmpList = sortcar(tmpList 'lessp)
temp = list(0,0)
foreach(tmp tmpList
    unless(car(tmp) == car(temp)
        TempList = append1(TempList temp)
        temp = list(0,0)
    )
    temp = list(car(tmp) cadr(temp) + cadr(tmp))
)
TempList = remove('(0,0) TempList)
这是我目前的做法,tmpList存储的是((width1 length1) (width2 length2)...(widthn lengthn))

发现问题了。。。最后一组不会添加到列表内。。。

网友A:
lw = makeTable("lw" 0)
lw[linedbid->width] = linelen+lw[linedbid->wid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 = makeTable("lw" 0)
lw[linedbid->width] = linelen+lw[linedbid->width]

可我的linewidth可能是浮点数,不是interger,array[index]不是要求index是整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w = makeTable("lw" 0)
lw[linedbid->width] = linelen+lw[linedbid->width]

刚试了下,linedbid->width允许是小数,table好神奇啊。。。

楼主:
目前用的两种方法,都是可行的
TempList = nil
tmpList = nil
foreach(child Children
    when(child->objType == "path"
        segments = child->segments
        foreach(seg segments
            if(axlVersion('version) > 16 then
                tmpList = append1(tmpList list(seg->width axlDBGetLength(seg)))
            else
                tmpList = append1(tmpList list(seg->width wlGetSegLength(seg)))
            )
        )
    )
)
tmpList = sortcar(tmpList 'lessp)
temp = list(0,0)
foreach(tmp tmpList
     unless(car(tmp) == car(temp)
           TempList = append1(TempList temp)
           temp = list(0,0)
     )
     temp = list(car(tmp) cadr(temp) + cadr(tmp))
)
TempList = append1(TempList temp)
TempList = remove('(0,0) TempList)

lw = makeTable("lw" 0)
foreach(child Children
      when(child->objType == "path"
            segments = child->segments
            foreach(seg segments
                 if(axlVersion('version) > 16 then
                     lw[seg->width] = axlDBGetLength(seg) + lw[seg->width]
                 else
                     lw[seg->width] = wlGetSegLength(seg) + lw[seg->width]
                 )
            )
      )
)
TempList = tableToList(lw)
TempList = sortcar(TempList 'les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