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Line转铜皮问题

楼主(2015-11-03):
2DLine提示自身交叉,转不了铜皮怎么办?

楼主:
如图所示

网友A:
把2d线的线宽设小点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2d线的线宽设小点再试试

不行,设为1也不行0.1也不行

网友:
绝对不能有有小折角否则肯定就出毛病 你可以把2D线条单独放在空白PCB板子里面 然后用导出DXF文件的方法在AUTOCAD里面修改掉毛刺 然后在倒入原文件里  设置个服用模块 修正服用模块的坐标原点最后校正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我说的复杂了点 其实是可以用重新画一下也可以的 不过你栅格设置为0.1画铜皮比较好 铜皮栅格用0.01就行了 软件就一工具

网友(2016-01-0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还好什么好方法

网友:
同意樓上所說的~
先將2D line 閉合, 然後將線寬改小, 如果還是不行, 照描重畫可能會快一點

可以將Options 中的Objuct Snap /  Snap to Objects 打勾 , 這樣會比較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