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请教PCB设计中圆角和折角线哪种更好,有根据吗

楼主(2015-11-03):
一般看网上都说弧线好,但都是人云集云,没有充足的理由。
搜了下,也有人说135度的线更好,可以均分玻纤效应:PCB板的绝缘层主要是由玻纤和树脂构成,玻纤是一束一束的,它的介电常数比树脂的大一倍左右,会比较影响信号的传输,所以在布线的时候要尽量布在玻纤与树脂较为均匀的地方,不然信号的传输就是时快时慢,容易造成损耗,而钝角或斜线的布线方式就是考量到尽量走均匀一些,但弊端就在于会比较浪费排线的空间(当然,这是从高频传输的角度来讲,如果频率低于2GHZ,就没有太大的必要了)

有没有大神来分析一下呢?

网友:
弧线拐过的角度带来的寄生参数影响更小,不会对延时造成影响。
135度的拐角处寄生参数会相对大一些。

网友:
    大部分用折角,在高频信号上(据说3Ghz以上),才用到弧角。

网友(2016-02-05):
    弧度很小的时候推荐用切切角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