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给电源地附上电压后在电源地网络走线时高亮相同网络

楼主(2015-11-03):
allegro中,对焊盘、过孔、网络使用走线功能时会高亮相同网络,但是如果对电源、地附上电压后,走线时相同网络就不被高亮了,请问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设了值的电源和地网络走线是不会网络高亮,我是在电源和地上再设置一种颜色来区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直接先全部分派电源和地不同的颜色

楼主:
    是有办法解决的,之前有人告诉过我,是在env里面加一句话好像,记不太清了,希望大神出来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

太感谢了!你是对的!想问下这个oldhlt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你是对的!想问下这个oldhlt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依然感谢,哈哈!

网友:
    oldhlt字面意思就是old highlight,表示add connect时使用15.x以前版本的高亮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

新技能get!

网友(2015-12-31):
    五楼正解,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