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阻抗控制选择

楼主(2015-11-03):
    红色是厂家推荐的,目前有两种情况供选择
    1,根据厂家推荐的 加大线宽变5mil,阻抗保证在50ohm
    2,照常4.5mil走线,阻抗为53ohm;
请问:因为此部分属于DDR,哪种方法较好?

网友:
    两种情况供选择我觉得都在误差范围允许之内,都影响不大的。若说更侧重点还是线宽允许微调。阻抗更好点吧。

网友:
    不要钻牛角尖。
对于ddr 50ohms+/-5ohms差异不大。

网友:
    同意用5mil

网友:
    照常走线。4.5mil,不修改。

网友:
    实际上差别不大的,这两种方式都不会导致DDR不正常

    拿不定主意的话,建议综合考虑,5mil 阻抗偏差更小,4.5mil 则更省空间。

网友A:
    如果加宽之后,线间距依然OK,那就加
    否则就直接用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加宽之后,线间距依然OK,那就加
    否则就直接用4.5的

    哈。后面采用4.5,考虑到加粗未有3w原则,希望不要有大问题,佛祖保佑

网友(2015-12-07):
    有问题的话可以调buffer设置,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10%的范围ok,考虑加工误差,要求严格进行阻抗控制,并提供阻抗检验报告。

网友:
    4.5mil是你通过软件算得把,一般情况按照板厂来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算得。但是一般只要误差在+/-10%之内就行。

网友(2016-01-15):
    以前有过 资料要求DDR部分差分为120欧姆,但当时没注意,要求板厂控制成120欧姆,生产后测试也没出现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4.5mil,这样的走线空间更大,线与线之间的距离可以拉大,更利于走线。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2016-04-10):
    新人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