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管没有极性标示

楼主(2015-11-03):
贴片厂反馈二级管没有极性标示,但看原理图是有,大家要注意对应检查,这种问题只有后端焊接才能发现,制造工厂是发现不了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封装的问题吧,建立封装库的时候要仔细核对

网友:
这么小的封装,即使画了极性板子洗回来也看不清还不美观。通常的做法是不印在板上,生产贴片的时候出位号图,会标示上极性

网友:
这种情况是客户在原理图中二极管的封装名使用了和阻容器件同样的封装名,故导致和通用阻容器件的封装一样,没有极性标识!

网友(2016-06-06):
这个是PCB封装建立有问题,二极管的PCB封装与容阻是不能共用封装的,电阻封装没有极性,二极管是有极性的,要单独建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