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差分线的疑问

楼主(2015-11-03):
目前对差分线有一定的了解,知道了差分阻抗的概念,突然感觉为什么要关注差分阻抗呢?我只要保证差分线中的单根线阻抗是50ohm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差分阻抗呢?

楼主:
我的意思是差分对里面的每根单根线都有完整的回流路径,只是差分间距会不连续,这样对信号质量会产生什么影响?

网友A:
差分线依靠两根信号电平差进行判决,是PCB中的关键信号。所有的信号都处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环境中,相互之间是有干扰的,差分线由于两根信号的极性相反,他们对外辐射的电磁场可以相互抵消,耦合的越紧密,泄放到外界的电磁能量越少。同样的因为两根差分走线之间的耦合很好,所欲抗干扰能力强。如果都不考虑间距,还有必要做差分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依靠两根信号电平差进行判决,是PCB中的关键信号。所有的信号都处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环境中,相互之间 ...

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知道差分线紧耦合的目的就是为了抗干扰的。那么是控差分阻抗重要呢,还是控单根阻抗重要?就是差分对里面的单根线阻抗有没有必要控50ohm

网友:
首先,差分对里面不一定都有完整地,极端情况下是差分对自己作回流的。
而且,现在芯片里的高速信号基本上都是走的差分线,没有走单端线的。控制单根阻抗其实也是在控制差分阻抗。如果实际条件允许的话,差分信号都要控制到100Ohm左右,但是实际上Package的布线空间有限,而且有Bump,Ball球,Via的影响,所以会有些出入的。具体的Package或者Board能否正常工作,都要进行仿真,和具体的Spec对比才行,没有绝对。
自己的愚见,欢迎纠错

网友B:
单根50ohms能保证你的奇模阻抗也是50ohms吗?差分阻抗是两倍奇模阻抗,不是两倍单根阻抗,两种阻抗值比较接近但电磁场分布在边缘上有差异,最终得到的差分阻抗可能会差到10ohms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根50ohms能保证你的奇模阻抗也是50ohms吗?差分阻抗是两倍奇模阻抗,不是两倍单根阻抗,两种阻抗值比较接 ...

多些大神解答。差分线互为参考,可以从头到尾不要参考平面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些大神解答。差分线互为参考,可以从头到尾不要参考平面不?

 最理想情况下:差分对之间才有耦合,与GND之间没有耦合。也就是说差分对互为参考。但是实际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 不管是松耦合还是紧耦合都会参考GND,只是松耦合还是紧耦合对地平面的依赖程度不同,也就是回流区域不同影响不同。所以实际上必须要有GND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