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给下段程序中选择后加右键弹出

楼主(2015-11-03):
    procedure( manual_chg_text()
                        prog(()
                        _SPGInitVar()
                        axlVisibleDesign(nil)
                        axlClearSelSet()
                        axlVisibleLayer("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t)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text" ) ?onButtons  list("noall" "text"))
                        axlSelect(?groupMode 't)
                        text_db=axlGetSelSet()   ;("3" "4" "5")
                        pre_text=axlEnterString(?prompts "\307\260\327\272")   ;A0
                        first_text=axlEnterString(?prompts "\265\332\322\273\270\366 pin number")  ;1
                        step=axlEnterString(?prompts "steps")   ;2
                        pinnum=strcat(pre_text first_text)    ;A01
                        numb1=atoi(first_text)
                        foreach(i text_db
                               old_pin=i->xy
                               Lx=car(old_pin)
                               Ly=cadr(old_pin)
                               blk=i->textBlock
                               sum=cons(old_pin sum)
                               Lx_sum=cons(Lx Lx_sum)
                               )
                               sum=reverse(sum)
                               Lx_sum=sort(Lx_sum 'lessp)
                               axlDeleteObject(text_db)
                        for(i 0  length(Lx_sum)-1
                        mytext = make_axlTextOrientation(?textBlock blk, ?rotation 0., ?mirrored nil, ?justify "center")
                        ;old_pin_num=nth(i sum)
                        points1=nth(i Lx_sum)
                        cc=axlDBCreateText(sprintf(nil "%s" pinnum), points1y, mytext, "package geometry/pin_number", nil)
                         rplaca(sum cc)
                              numb1=numb1+atoi(step)
                              pinnum=strcat(pre_text sprintf(nil "%d" numb1))
                              sum=cdr(sum)
                              )
                               axlClearSelSet()
                               axlFinishEnteRFun()
                              ; axlShell("done")
                               );end prog
                               );end proce
    procedure( _SPGInitVar()
        prog( nil
        sum=nil
    pin_num=nil
    numb1=0
    blk=nil
    points1=0
    Lx_sum=nil
    ;old_pin_num=nil
        )
    )

楼主:
    如何设置右键弹出菜单,可以选择DONE OR CANCEL?

楼主:
    有没有帖子是讲述如何设置右键菜单的啊?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list(
        list( "FinishEnter" 'axlFinishEnterFun);" "内是显示的文字 '后是对应的函数
        list( "CancleEnter" 'axlCancleEnterFun);
    ))
    while(axlSelect()
         axlUIPopupSet(mypopup)
         ...
    )
    axlUIPopupSet(n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mypopup = axlUIPopupDefine( nil list(
        list( "FinishEnter" 'axlFinishEnterFun);" "内是显示的文字 ...

    可以了,结束时按DONE。谢谢~

网友(2016-01-05):
    支持一下,赞一下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