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插拔不开机

楼主(2015-11-03):
目前调个案子,AXP209的PMU,A20主控。出现快速插拔DCIN的时候有时候不开机,要在PMU附件电容镊子夹一下放电,或者等一段时间可以开机。10台里有两台这样的。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加电阻放电?
之前在A31S上面用过AXP221S,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B:
A20加209,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客户都不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20加209,遇到过这个问题,最后不了了之,客户都不在意。。。

之前另外一个产品,加RTC电池VINT对地加电容管用,现在不管用了,,,齐了个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电阻放电?
之前在A31S上面用过AXP221S,没注意这个问题。

上面这边多电,放得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另外一个产品,加RTC电池VINT对地加电容管用,现在不管用了,,,齐了个怪。。。。

要不要换个DC接口试一下。。。

网友C:
DC IN 检测电路在哪里,在外面还是209里面。调试检测电路或者软件设置检测阀值应能解决

网友C:
最好发个电路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 IN 检测电路在哪里,在外面还是209里面。调试检测电路或者软件设置检测阀值应能解决

是里面,软件改阀值是改大还是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发个电路图看一下,

图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换个DC接口试一下。。。

早试过了,无效

楼主:
版主不管管楼上这位?

网友:
楼主,问题有了有效解决方法吗

网友(2015-12-03):
个人感觉不是这部分问题;而是主芯片上电时序问题,请量CPU上电时序;你对电容放电 其实就是复位一次CPU RTCRESET;个人理解

网友:
楼主,我也现在正在调试这个问题,,有解吗?
有做过全志A20 方案的朋友吗? 现在开发一机顶盒,做的上电自动开机那种,插拔电源,有时候不开机,比如插拔电源50次,有2-3次不开机,一旦遇到不开机(AXP209所有无输出),然后再上电还是不开机,第三次上电才开机,这是怎么回事呢?  怀疑是AXP209过流保护所致,怎么测试证明啊?用示波器测试过,AC IN 5V电源都很正常啊
串口打印了5-8行代码就没有了,证明瞬间开过机,电压瞬间正常过,不然串口打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