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驱动问题

楼主(2015-11-03):
     本人想用光电开关GP1S34做位置限定,有物体穿过光电开关时需要输出一个低电平,这个低电平送给一个PLC输入端口(PLC那端是用一个光耦电路接收低电平)。下面是我画的一个电路,供电电源VDD为12VDC~24VDC。 附件是电路图和光电开关资料。       搭建好电路测试发现,图中的电阻R2必须要达到100K以上才能使光电开关完全导通。R10取100K,这样当电源电压为12V时, MOS管的G极有4V电压。在没焊接MOS管之前,确实可以测到4V电压(有物体穿过光电开关时)。但当我把MOS管焊接上去以后,发现G极一直为低电平,也就是高电平被拉低了。
     后来又焊接了几块同样电路,发现有的可以正常工作,有些还是存在上面的问题,所以应该是电路设计问题。请高手们帮忙指出问题在哪? 或者有什么好的建议。先感谢了~~~

电路

电路

网友A:
吧R1改成几百欧姆试试,加大IF电流,增加IC电流,使得饱和的时候压降在电阻上。

网友B:
有没有测量过你的MOS管是否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量过你的MOS管是否完好。

换了好多新的管子,应该大面积坏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批管子前不久用在其他板子上面,没发现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吧R1改成几百欧姆试试,加大IF电流,增加IC电流,使得饱和的时候压降在电阻上。

谢谢您的建议,明天去试下

网友:
分析:
1、光电开关near输出与下一级光耦输入端near之间应该增加限流电阻;
2、可以使用能够实时显示输出电流的电源,看一下正常电路和异常电路电流损耗是否一致,再进一步分析;
3、至于R10等电阻的取值,和光电开关的特性曲线有关,可以依据电流关系进行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