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正则表达式怎么匹配可能带有小数的数字?

楼主(2015-11-04):
*的作用是0到若干个,但是小数点只能0个或者1个,目前匹配方法是
rexMatchp("^[0-9]*[.]*[0-9]*" "0.0")
能匹配11.111   0.52   51   这类的数字
但是不能排除0...0这种多个小数点的情况
请问需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A:
正则比较麻烦,实在不行就匹配两次,效率方面不会有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则比较麻烦,实在不行就匹配两次,效率方面不会有太大影响

我主要是用来匹配busName设置成电流的
rexMatchp("^[0-9]*[.]*[0-9]+[aA]$" busName)
这是目前的匹配方式
..A这种还是不能排除,不过应该没人这么设busName